楼主(2009-04-18):
听说WINDOWS操作系统以后将不再提供免费更新,大伙说说,现在的主流中小PLC欧姆龙、施耐德、罗克韦尔、西门子、三菱等的编程软件能在VISTA系统下运行?

网友A:
vista拉圾系统。我没有用过,但在一台vista系统上装Aoto CAD是没有装上去,系统不让装,其它就不知道了

网友B:
三菱的编程软件能在VISTA系统下运行.
其他的没试过。

网友C:
三年后升级版出来了就能用了,但那时候这个垃圾版也许已经死翘翘啦!(工控的东西都比操作系统落后三到十年,忍吧!---有人现在还在用DOS版的软件,当然只能专用啦).

网友D:
^_^这个问题还真是没想过,要是不能用还真是比较惨呀。

网友E:
呵呵,没有用上这个操作系统的,因为电脑就是用来编程的,也不需要升级操作系统的,不去考虑这么多,费神

网友F:
2楼的不负责,很多版本的cad的确不可以装,但我现在使用的CAD2009可以,至于PLC的编程软件我试过GE的Versapro不行,记得三菱的FX2N可以

网友G:
三菱很多操作系统都可以用,这一点还不鄙视他

网友H:
西门子很多软件也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