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试验台PLC设计

楼主(2009-04-18):
我最近在做一个关于液压试验台的控制部分,就是把原来关于继电器的控制改为PLC设计。我对PLC不是很熟悉,感觉很难啊!

网友A:
液压试验台的控制部分并不太复杂,基本上都是用PLC的输出驱动电磁阀线圈.输入部分因设备的要求不同差别比较大:开关量输入部分很简单,把设备面板上的操作按钮作为PLC的输入就可以了,而如果有压力或流量的信号那就要用到AD模块了.如果这样最好配个触摸屏可随时显示数据.
其实只要把原来继电器控制的原理图"翻译"成PLC的梯形图就可以了,程序不会很复杂,可自己动手试试.

网友B:
我可以帮你,有意请发邮件:szn01@163.com

网友C:
不知道你说的什么什么样的液压试验台,是山东泰安做的那种吗??要是那种的我可以帮你,那个还是比骄傲简单的。

网友D:
继电器都能控制了,PLC又有何难?

网友E:
你是从继电器控制来改的,这样不是很难的,这正是一个练习的好机会,选定PLC后,仔细看看手册,应该会明白的,具体不懂的问题再拿上来问就可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