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18):
各位大侠好!
我的设备用的是三菱的PLC,伺服放大器伺服马达.
伺服马达的电压是三相110V,是从伺服放大器上的端子(UVW)连线过去的.但有天发现马达转不动了,检查了一下发现这三个端子上的电压只有36V.看了说明书也没弄明白是为什么.瞎忙了半天,突然马达又能转了,一查,电压又成了110V了.问了提供设备的厂家,他们没说什么,就新买了一套给我们,说如果再出现这样的事就把它们换掉.
请大虾指点,这是什么原因呢?不能维修只能更换了吗?谢谢!

网友A:
具体什么型号的伺服电机和驱动器?
这个考虑电压时通常都是考虑驱动器的

网友B:
好像不对吧,什么型号的伺服电机啊
我用的三相的都是220V的啊

楼主:
电机型号是HC-MFS73和HC-SF81放大器型号是MR-J2S-100A.

网友C:
驱动器是AC220V的;
对应的电机是105V的;

网友D:
一般情况下看驱动器是否有问题。你说的配置参数应该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