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18):
我现在在学校里学了s7 200,现在想自学S7 300,发现跟200有很大的不同,特别是那些FB FC SFC SFB,不能理解,还要什么背景数据块什么的,如果单纯就在0B1编程序的话,就跟200差不多,就是有了那么多什么的块,让我无从下手,各位PLC高手能不能指点一二,让我学起来方便一些

网友A:
其实都是大同小异, 只是300系列的功能比200要强大, 用S7程序看看FC,FB的作用就知道啦,可以多看看300和例子做比较学习会有更好的功效

楼主:
我老师也是这么说,300跟200差不多,那我应该先下个300的软件了,看看再说

网友B:
可以说300的语法与200的差了很多,你就当是另外学一个软件好了,这样的心态也许会快点

楼主:
我现在打开了一些,300的实例,一个字难,看不懂,他那个OB1的程序只是几个CALL,调用FB30 FB29 ,跟200有区别的,如果学了200,再学三菱或欧姆龙,就容易多了

网友C:
s300 就像库房现在把功能分的细化了
不同的快有不同的功能,更方便编程

楼主:
那个背景数据块是什么意思啊,我看不懂,那个中断跟200的中断是不一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