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18):
       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在这里我们共同成
长!!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网友A:
顶,不过建议买原装线用用效果更好,告别是PC ADAPTER 转USB的线

网友B:
还是用原装的那根USB的300线吧,200和屏都能用,多好。

网友C:
前几天发过了吧;
S7-300的只是一条适配器到电脑的电缆;
主要还要PC/MPI的适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