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速度反馈

楼主(2009-04-18):
问题是这样的,技术协议要求投闭环之后速度给定和反馈的偏差在0.02%以内,电机是SEW的,编码器是易科的1024,据说也就是图尔克的。刚开始电装单位的放线有问题,所以存在干扰,后经改造之后波形仍然不好,遂直接从电机到电气室地表拉了一根信号线,20m左右长度。编码器的信号线双屏蔽双端接地,逆变器为6SE70,闭环速度控制P100=4,用软件监视150,151,152,滤波时间都是自动优化的,4ms,基本上速度差值在0.3%以上。编码器波形在两端用示波器测量都还可以。实在无奈把风机拆掉观察50Hz时候编码器状态,发现有振动,幅度要大于电机外壳手摸上去的振动,以上都是用手感觉的。松开120°的三个固定轴螺丝后给定50Hz用手不断调节编码器位置,最后放到感觉振动最小处,测得差值在0.05%左右。现在想请问大家编码器的震动对速度反馈是否有很大影响?是否要严格保证编码器的安装和电机轴同心?除了增加滤波和调节P536以外,还有什么方法能通过逆变器来减小给定与反馈的速度差值?(给定是稳定的)本人刚刚工作不久,还请各位前辈指教,谢谢

网友A:
问题提得很好。一个现场FAQ(疑难问题解答)的讨论。

我先坐沙发。关于控制精度,为什么要订的这么高?转速嘛,分辨率不就是正负1转吗?显示的是线速度?角速度?不过6SE70带编码器反馈的速度控制(VC),精度可以很高的。好像是0.001%呢。这是理论的精度。要想把它变成实际的精度。问题多多。

我认为你最应该关注的和要解决的就是现场的噪声问题。这个噪声,包括机械噪声(也就是你已经关注的编码器安装振动问题),另外还有电噪声呢。推荐你的控制给定采用数字式的(通讯总线模式的),而不是模拟电压的(端子通讯)。

楼主:
哦,这个值是签协议的时候和人家签署的技术附件,市场部的人没有给我看,要是我看了这条肯定要去掉。还要求给阶跃响应2%后速度相应时间小于100MS,无超调。

理论上来讲是可以精度很高的,旁边一个镀锡机组全部西门子的电机和自带的编码器,我看了一下应该是林达的编码器,自动优化后就能达到0.01%以内的差值,响应也很好调,羡慕死我了

显示的是角速度,由于是新建的轧线,现场没有人能判断这种振动的幅度是否正常,我的速度给定是通过6se70的pmu面板给的,应该是数字的吧。电噪声在线上的可能性应该可以排除了,一个事我单独在地面拉了一根信号线,另外三台ABB的大电机也是同样的电磁屏蔽,效果很好,完全达到要求。根据甲方的要求,目前也只有这三台电机可以连上机械脱手。。那么根据版主的回帖我可以理解为编码器的振动还是对速度反馈有一定影响的对么?

网友A:
当然,精度低的时候,这个问题不明显,精度高了,所有的噪声都会凸现出来了。你说得没错。是这么回事。

楼主:
既然这样那周一去了只能一台一台手动去矫正了,不过我感觉120°的用我的手是很难找准的,只能说尽量吧误差缩小

楼主:
这个编码器固定在电机上的部分是一个弹性钢片,还有就是我拿掉风机后,50hz运行几分钟后编码器的温度就上来了,能达到45-50°左右,这个正常么?

网友A:
似乎不正常,是热传导?电机传过来的?另外,电机的强电电缆线也必须要屏蔽的。这个不能含糊。

楼主:
电机的温度不高,我在想是不是偏心后编码器自身的摩擦,请问动力电缆的屏蔽也是双端么?套管了可以么?还是不明白的一件事情就是动力的地和信号的地是不是一定要分开?厂房里面只给了一个地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机的温度不高,我在想是不是偏心后编码器自身的摩擦,请问动力电缆的屏蔽也是双端么?套管了可以么?还是不明白的一件事情就是动力的地和信号的地是不是一定要分开?厂房里面只给了一个地
如果不是传道的热,那确实是个问题,不正常。

关于强电电缆屏蔽,最好用金属桥架,比铁管便宜,效果还好。原因是金属桥架的导体面积比铁管要大,屏蔽采用双端或多段接地。厂房里面的地线是大地的地,接屏蔽用。信号地千万别和大地链接,信号地也叫做参考电位,要与地悬浮处理(绝缘),另外强调,动力线的中性点N,要与大地分开,千万别并联。

楼主:
唉,看来你说的不能的他们好像都做了,问题复杂了,要一点点查了

楼主:
那请问在电机侧如何取到信号地呢?

楼主:
柜内的绝缘地排最后的去处和电源地是一样的么?是不是都到电缆桥架那层里面有一个总的接地箱?还是有两个不同的接地去处?唉,不懂得好多

网友B:
屏蔽线单端接地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柜内的绝缘地排最后的去处和电源地是一样的么?是不是都到电缆桥架那层里面有一个总的接地箱?还是有两个不同的接地去处?唉,不懂得好多
你好像并没有理解。我说的信号地,千万不要有什么汇集一点的做法,信号地不要和金属外壳以及大地直接发生关系。现场的信号地一对一的连接,不要碰壳。

楼主:
单端接地已经试验过,没有明显效果。请问一对一的连接能否更详细的说明一下?还有这个信号地是不是就是比如我这个编码器的屏蔽线接地?还是其他的什么,希望斑竹明示

楼主:
哦,查了一下,信号地和屏蔽接地不是一个概念,目前我的屏蔽层接地和变频器的接地是共用的一个地排,去处都是大地。这样会有问题么?

楼主:
请问6se70变频器在给电机阶跃给定的时候看电机的速度相应曲线,如果要做到无超调的话,除了调解235 240和一些滤波时间以外,还有其他的方法么?前提是速度反馈响应时间要不超过100ms,波形监视的是150和151,阶跃给定为工频的1%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查了一下,信号地和屏蔽接地不是一个概念,目前我的屏蔽层接地和变频器的接地是共用的一个地排,去处都是大地。这样会有问题么?
正确!屏蔽和所有设备的导体外壳全部接大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6se70变频器在给电机阶跃给定的时候看电机的速度相应曲线,如果要做到无超调的话,除了调解235 240和一些滤波时间以外,还有其他的方法么?前提是速度反馈响应时间要不超过100ms,波形监视的是150和151,阶跃给定为工频的1%
系统给定通道的滤波时间和反馈通道的微分时间,都要影响调节的快速性(也就是所说的速度反馈响应时间)。抑制系统超调的参数调节是转速反馈通道的微分时间。通过调节他,可以抑制系统超调。6SE70使用手册中的功能图,找到相关的参数。

另外,你可以通过西门子随机光盘中的一个调试软件,叫:DRIVEMONITOR,进行动态波形录入,来分析你的调解结果,看看他是不是满足你的期望值。

从理论上讲,抑制超调,就会牺牲响应时间,提高响应时间,就要以超调做为牺牲代价。这是矛盾的,关键是看你如何的兼顾他们。

楼主:
哦,目前我就是用的DRIVEMONITOR来做的监视,我一直以为冶金上的副传动一般用不上微分部分的调节,看来我的认识有错误,现在就去恶补

还有问一下我的调试串口线是自己做的,速率设置稍微高就连不上变频器,如果用原装线是否会好一些?或者换pci插槽转串口的是否会快一些?

楼主:
问题又来了,今天在现场查了一下大全,只看到一个预控,没有找到微分环节呀?只有pi调节器,是不是我还没看到?还有我的阶跃是在斜坡函数发生器之后给的,用438给的1%的,这样做是不是不利于消去超调?跳过了很多调节环节?

网友A:
这张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