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18):
如题,安装时有啥需要注意的吗

网友A:
要想一起仿真使用的话,先装STEP7,后装WINCC了

网友B:
我装的是STEP7,感觉两个一起装咩啥问题啊

网友C:
一般还是先装STEP7后装WINCC

楼主:
多谢了,原来的SP3系统改成了SP2,看看能否装上

网友D:
当然是先S7然后WINCC啊,这样S7可以集成到WINCC里

网友E:
现安装sp2,然后SQL  再然后是wincc,其他的好装,前几天不知道,重做了两次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