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18):
变频器的型号为ACS510,想选一个制动单元,请高手指点一下如何选制动电阻啊

网友A:
(仅适用于380V变频器选配制动电阻时参考)
电机功率(kW)  电阻值(Ω) 电阻功率(kW) 制动力矩(%)
7.5kW 100 Ω .7kW 100%
11kW 70Ω 1kW 100%
15kW 47Ω 1.5kW 100%
18.5kW 38Ω 2kW 100%
22kW 32Ω 2.2kW 100%
30kW 23Ω 3kW 100%
37kW 19Ω 3.7kW 100%
45kW 16Ω 4.5kW 100%
55kW 13Ω 5.5kW 100%
75kW 9Ω 7.5kW 100%
90kW 7.5Ω 9kW 100%
110kW 6Ω 11kW 100%
150kW 4Ω 15kW 100%
165-187kW 3.5Ω 20kW 100%
200-220kW 3Ω 25kW 100%
250-300 kW 2.5Ω 30kW 100%

可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