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屏保

楼主(2009-04-18):
我一个新的GP577R的屏设置屏保时间可是不能光掉灯管呢,除了那时间还有哪要设置吗?请各位指点下

网友A:
呵呵;系统区被占用了;

网友B:
你是直接进OFFLINE模式设置的? 还是在软件上设置的?

如果是软件上设置的话,那你下载GP程序的时候有没有传送GP系统画面?

网友C:
应该直接到触摸屏里面设置就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