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18):
我是个新手 请教各位大师傅帮帮回答一下 谢谢

网友A:
电动工具都是串励直流电机吗?

楼主:
就是普同的220的手电转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普同的220的手电转
别看输入电压,电机可能是低压直流的。

网友B:
测了一下,好像是几十欧的

网友C:
对,应该是串励电机,阻值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