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18):
有的电是102j 有的是222K还有2n2请问哪位大侠知道这是怎么分容量呀。

网友A:
102=1000PF j=5%误差
222=2200PF K=10%误差
2n2=2200pF

网友B:
1.电容单位uF(微法)、nF(纳法)、pF(皮法)2.有直标法(也可将F省略)、还有三位数字表示:第一、二位数字为有效数字,表示电容量的有效数值,第三位为倍率,最后带上单位pF.(2n2=2200pF?这里的n表示是否表示nF)

网友C:
我也认为头两个没有问题的,但第三个的n是什么意思?通道是2的意思?

网友D:
在电容器上表示的 n              n表示是1000pf                                                                   102=1000PF j=5%误差
222=2200PF K=10%误差
2n2=2200pF                到无线电手册上就能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