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18):
我们公司(水泥厂)有一包装机,马达负责辅助送料出来,使料顺利进入袋中……由于工作环境较差控制马达的接触器经常被烧掉    现在马达也经常被烧掉
马达的额定电流是8A  380V   接触器是DC24V     请问导致马达频繁烧掉的原因是什么呢??导致马达烧掉的原因概况起来有哪些方面呢??
请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电机一定没选对,要选恶劣环境的电机

楼主:
我们选用的是西门子电机  是专业的包装机   电机也是专业设计的    防尘效果也很好

网友B:
你这情况只要加入过载及缺相保护就不会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情况只要加入过载及缺相保护就不会烧了
应该怎么加呢???谢谢……

网友C:
水泥的灰尘进入接触器的内部使接触器触点接触不良导致电机缺相烧电机或接触器虚接烧接触器,解决方案是将接触器密闭起来,使接触器内部不进入灰尘
孙奇峰

网友D:
热继电器可以起到过载保护的作用
缺相保护有缺相保护器

网友E:
接触器频繁补烧,我感觉是不是电机频繁启动的原因

网友F:
热继电器加装在接触器的下面就行了,
接触器线圈的两根线,一根直接接到线圈,另一根经过热继电器常闭触点再到接触器线圈。

网友G:
楼主的情况是接触器触点因水泥堆积而产生缺相,只要保证接触器没有问题,马达就不会因缺相而烧毁将两个并联的接触器来提高触点可靠性,要将接触器竖装(使接触器动作时的震动可将触点间的灰尘抖落).采用密封箱防止水泥灰进入是有效的.另外有条件可用防爆电机来防止水泥灰进入马达.

楼主:
接触器每12秒就要动作一次    接触器动作一次马达也就启动一次,灰尘确实很多防尘也不好做,因为空间有限          马达的频繁启动会不会是其烧掉的主要原因呢?(马达品牌为西门子  额定电流 8A)

网友H:
我们也有同类型的包装机,经常是物料卡死,使电机堵转,你把普通的空气开关换成电机保护开关,并带有电流调节的,根据电机额定电流适当整定保护器电流就行,当物料再次卡死时,开关就会跳闸,必须要操作工把现场卡死的物料清理好才给送电,否则必定老烧电机或接触器。
本来是正常保护跳闸,是操作工的事情,结果由于保护不当往往变为电工的问题,车间或公司的领导就会把板子打到电工身上,冤呀!

网友I:
你要用高速吹风机经常吹去接触器上的灰尘!效果很好的,我在水泥制瓦厂就是这样维护的!很少出现类似问题!

网友J(2009-06-14):
引用 楼主:
接触器每12秒就要动作一次    接触器动作一次马达也就启动一次,灰尘确实很多防尘也不好做,因为空间有限          马达的频繁启动会不会是其烧掉的主要原因呢?(马达品牌为西门子  额定电流 8A)

按照楼主所说接触器和马达容易烧毁多数是因为频繁启动造成的!
因为电机启动电流很大,按照楼上那位朋友说装过载保护的话,过载保护肯定经常动作!

网友K:
过载与掉相保护是必不可少的。有关设备型号一定要符合要求,采用逐步排除的方法查出问题。

网友L:
水泥的灰尘进入接触器的内部使接触器触点接触不良导致电机缺相烧电机或接触器虚接烧接触器,解决方案是将接触器密闭起来,使接触器内部不进入灰尘

同意5楼意见

网友M:
用变频器拖动会很方便的,基本可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N:
将接触器安装在离电动机远一点的地方这样可以避开灰尘防止老烧接触器

楼主:
引用 网友N:
将接触器安装在离电动机远一点的地方这样可以避开灰尘防止老烧接触器
包装机的空间有限而且是旋转式的^是一个专门的配电箱装在一起^^

网友O:
最好的方法用 固态接触器

网友P(2009-07-18):
做一个密封配电箱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P:
做一个密封配电箱较好
这方法确实很好……可关键的是怎么才能达到密封的效果呢???这个问题很是让我头痛啊……
现在我以用高压气体加入电器控制箱内 使箱内始终保持正压,可是还是有大量灰尘进入…………电器控制箱是原厂标配的 ……          具我观察,同一包装机就其中两个嘴的马达特别容易被烧掉…其他的环境都是一样然而被烧掉的概率却非常少
现在开始怀疑是否马达有问题了

楼主(2009-09-18):
现在又有新问题了    马达重车的时候电流为7.2A左右    我开关设定为6~7A之间,还是照常能装包……没有跳电的情况!!!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装包一次马达运转12s……电源为380V    额定电流为 8.0A

网友Q:
电流不稳,变化大?

楼主:
引用 网友Q:
电流不稳,变化大?
变化并不大  装包的时候能保持在7.2A左右  上下波动0.2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