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18):
380V三相四线回路里装有每相各一个单相电度表(没有用互感器的),平常使用很正常。现在有一台220/380V电焊机,现在接220V时焊接电流不够大,想接成380V用(接两根线不是三根哦),只要接入任两相回路中就会出现有一个电表反转的现象。请大家分析问题出现的原因,介绍解决的方法!!!!
问题是真实存在的,请不要怀疑!

网友A:
这个问题论坛讨论过好几次了,但好像每次都没有解释出原因。

网友B:
因你的三相电路接的是三个单相电度表,单相电度表的工作方式是,火线入和出不能接反,如果火线入和火线出两条线接反,电度表就反转。你现在用的是两个单相电度表的火线,电焊机工作时380V产生回路,有一个电度表电流逆转,也就产生了电表反转现象。

网友C:
不管什么情况下,设备使用时流入电流肯定等于流出电流,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论坛讨论过好几次了,但好像每次都没有解释出原因。
好像是这样的,没人说出个大家认为一致的答案,我也想弄明白的啊

网友E:
其实讨论这样的问题最无聊了。你想连最起码的电工知识都不懂。单相电度表能用在三相四线制上用吗?要能那还要三相四线电度表干嘛?楼主说的本身就是错误的接线,是个电工就不会这样接线。要是这样接线了可以说根本不配做个电工。 真的是浪费时间。有一只逆转,2楼说的很明白了。

网友F:
换成三相四线电度表就行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其实讨论这样的问题最无聊了。你想连最起码的电工知识都不懂。单相电度表能用在三相四线制上用吗?要能那还要三相四线电度表干嘛?楼主说的本身就是错误的接线,是个电工就不会这样接线。要是这样接线了可以说根本不配做个电工。 真的是浪费时间。有一只逆转,2楼说的很明白了。
三相四线制为什么不能接单相电表?只是楼主的这种情况这样就不可以了。

网友H:
类似用单相电表测量三相电流的方法。三个单相电表也可以看成是星形接法(共零)。按照基尔霍夫电流定律:∑i =0。两个正转一个反转。

网友I:
先鄙视一下5楼的,1什么叫这种问题最无聊?有不懂的大家都可以问,要不要论坛干什么?  2、什么叫起码的电工知识都不会?难道你都会吗?3、什么叫单项电度表不能用在用在三相四线制上?你们家用的电都是电业局直接给你们家专门送的单相电?哪个小区不是由三相电分成的单相电?你们家用的是三相电度表?
同意2楼的说法~!

网友J:
不懂的问题拿出来了大家就好好讨论一下给楼主个正确的解释
其余没用的话就不要说了

网友K:
变压器的总表都是三个单相电表,每项一个表,下面在根据用户配分表的.用两项电时,总表会有一个反转吗?

网友L:
存在就是合理,现实中这样用法确实有,设:
1、负载接在AB相,以电焊机为例,A相电度表必然正转,B相电度表必然反转,正快反慢也是必然的,这是电工原理所决定的,
2、可以大胆的肯定,如果接的是纯电阻负载,则AB相电度表必然是一正一反,正反同速。
3、所接的感性负荷其负载功率因数越低(负载两端的电压与负载电流夹角的余弦值),则A相电度表依然正转,而B相反转电度表则越来越慢。
4、如果功率因素低至0.5,则B相电度表停转,A相依然正转,但转速减慢。
5、可以这样准确计算出真实的用电:A表用电绝对值加B表用电绝对值就是实际用电。(排除其他单相负荷)
6:如A表正转了20度,B表反转了12度,则实际用电就是32度。

个人分析,敬请讨论

网友M:
电流原则是有流进,就有流出,表显示是对的.

网友N:
好像说过这个,就是因为电度表的电压线圈和电流线圈不同相位造成的。

网友K:
我想说的是变压器用三个单项电表计量,那么就不准了呀.而我们单位的总表就是三个单项电表.

网友E:
哈哈 9楼 你鄙视我不要紧 。我回答你  1 ,好似公路上跑的汽车 为什么不会在空中飞一样 要讨论是好事。 但也不能拿这样的问题讨论 。2  意思说根本不知道汽车是做什么用途。3.单相电度表要是能用在三相四线制上来计量。那干嘛还要制造 三相四线制电度表?我们家用的的确是电业局直接给我们家专门送的单相电。不过每户单相的上端 当然是三相四线分成的。但电业局不会用单相电度表来计量三相四线制的电量吧?要是你见过 我敢说那不是电业局给安装的 。
供电部门不可能素质那么低。

网友L:
说实话,如果要搞清楚为什么这样用,电度表会一正一反,一快一慢,什么时候该慢,什么时候该快,根据这样的接线如何算出真实的用电,为什么这样算,我看还是要有一定的电工基础知识,虽然这样用法很少见,但作为对理论知识的推导应该有意义。

网友O:
支持上面17楼的,使用看情况,不用太死板

网友B:
您说的三相电用三块单项电度表,和以下用户再分表,他们都有一个共同之处,用户用电都是220V,也就是说火线都是电流输出,共用零线回路。就不存在火线回路,单相电度表就不会产生倒转现象。

网友K:
您说的三相电用三块单项电度表,和以下用户再分表,他们都有一个共同之处,用户用电都是220V,也就是说火线都是电流输出,共用零线回路。就不存在火线回路,单相电度表就不会产生倒转现象.那么用两项380的呢?三个单项的电表应该有一个反转吧.

网友P:
表反转问题,不用深议,是电焊机本身特性所决定的。
另外我反对5楼的说发,我看5楼的同志你不是很懂电气,一般使用三块单相电度表计量,是因为在供电系统中的单相负载多,而且分配到三相上的及不平衡(电送出去了,谁在那一相上接单相负载谁也说不清),防止电量误差大而为之的,也就是在供电系统中的三相负载很不平衡。如果三相负载相对比较平衡,就不会用三块单相电度表计量了。

网友E:
23楼的同行 你说的也许对 我是不是  很懂 我做了30年的电工了主要是搞 内线 计量和电气试验的 只能说懂点, 自己不敢说 《很懂》上面我也说过了 反转的原因 2楼的说的很详细了 至于你说的 《 一般使用三块单相电度表计量,是因为在供电系统中的单相负载多,而且分配到三相上的及不平衡(电送出去了,谁在那一相上接单相负载谁也说不清),防止电。。。。》用三块单相来计量三相四线制 这是不规范的。再说你说(电送出去了,谁在那一相上接单相负载谁也说不清),其实在接那一相 安装的时候电工就知道并计划怎么分,哪相代那里大约负荷多少,好选用多少平方的线, 能使电路尽量平衡,要是不考虑平衡 也不是个合格电工 。一般安装完毕后都是要测量 三相电流来实地调整负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