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19):
我单位用的insight控制水泵的启停,有手动和自动两种方式。当水箱到达液位上限时,可自动停泵(自动)。

现在手动控制没有问题,但是将控制柜上的旋钮打到自动上时,从电脑上启动水泵总显示逻辑错误。

根据我处资料显示有两种原因,1是水泵故障,2是控制仍处在手动状态。第一个原因可排除。第二个不知道该怎么弄。

出现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换了一块智能仪表,也就是控制水箱液位的,控制西门子SKC62的调节阀来控制液位。

该表的上限,及下限的接线原本是带电的,换完表后,下限端子的那根线却没有电了,请教高手该如何处理。(仪表没有问题)

网友A:
你把手动的控制线断开在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