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19):
我想用柴油发电机组380V的输出电压,变成输出电压是直流230V,有无这样的变压产品吗?请各位技术专家指教!多谢!

网友A:
你的柴油发电机组输出电压是几相的?你要达到什么目的?

网友B:
有这样的整流变压器 不过整流元件 要自己配套  。其实这样的产品很简单 自己动手就能制做。单相 三相的都很容易制做的。

网友C:
变压器是交流变交流的,想要直流,还要加上整流单元的

网友D:
是用二极管整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