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启动和正传

楼主(2009-04-19):
偶然在变频器通讯地址的参数协议里看见有启动、停止指令和正方向、反方向指令,前后有什么联系和区别, 我想的话是不是只有在启动指令有效的情况下,后面的正方向和反方向指令才有效?

网友A:
你用的变频器是什么型号?
用PLC通过RS485控制的?

网友B:
可以自己试一下,不给启动命令,直接给正方向运行,看看是否能转。变频器厂家不同,控制字也略有不同,但是点动功能,一般不需要先激励启动再激励点动。可以直击激励运行。

网友C:
变频器厂家不同参数也不同

网友D:
启动就是开始运行(默认正转)反转是改变运行方向(先回领再反转到设定频率).只有运行(启动)指令有效时才能正反转,其他如加速减速也是启动后才有效果的.虽然不同品牌有所差别,但运行基本上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变频器是什么型号?
用PLC通过RS485控制的?

台达VDF-M系列的  打算用简易主站485通讯

网友E:
一般的变频器是你说的那样的,要先启动,然后根据需要可以更改正、反转的

网友F:
同意楼上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