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19):
西门子200 有没有保持输线圈输出的?是不是置位就是保持线圈呢?复位就是保持断开?
还有子程序返回 (RET)中断,能在一个子程序里多次使用吗?

网友A:
普通的线圈也是置位就保持,直到复位后才断开的;

网友B:
楼主说的是掉电保持吧,好像只有四个字,记不太清了。

网友C:
有断电保持寄存器,在系统块下是可以设的,设完后下载即可使用

网友D:
楼主若是问S7-200有没有掉电保持,回答是肯定的。在系统参数设置里,修改后须下载生效。
若是问的是编程语句时执行过程,有SET/RESET,还有线圈输出。前者只须满足条件有一个上升沿,就执行一次,并保持输出状态,直到下个影响此输出的语句出现。后者是满足条件“时”,输出才为1,若程序中对此输出点影响的仅此一句,则输出变化需到下个扫描周期。

大概如此,这是基本的,还有什么立即输出等情况下,还须对上面的说法修正。呵呵

猜测:RET应该是可以多用吧。不过好像也没必要,也最好不要。原因有:你可以把返回时的条件并到一个网络里写,最后RET;中断程序应避免过长,所以也没必要多个RET以节约程序时间。

网友E:
保持输出是指掉电保持吧,这个要加电池的,不加电池的话,可能两个星期不开机的话,就会变为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