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19):
我家的电子式电度表显示本月正向与上月一样,反向多出78,被罚了1770元。为什么啊?正向与反向差多少才能不被罚钱啊?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A:
它们怀疑你偷电

网友B:
肯定是你家有偷电现象。

网友C:
补偿不能太过,如果补偿到负值就肯定是偷电了,必须罚款.如果你能有证据证明你的补偿能够使电网多出额外的电力,不但要退还你的罚款还要给你十倍的奖励!

网友D:
呵呵,做好事要小心点,肯定偷电了吧,供电局的人技术都很成熟了,不可能冤枉你的

网友E:
我也不知道

网友F:
你家是否有窃电啊??
你自己应该知道供电局不可能冤枉好人得

网友G:
也有可能是供电局人搞错了

网友H:
不明白,我这里用的电机械式的电度表,没有什么反向的啊

网友I:
你没问问为什么就给人钱了?

网友J:
疑你偷电

网友K:
家里的电度表还有正相与反相计量?从没听说过啊

网友L:
1.先得问问你有没有偷电;
2.若没有你干吗要给这份钱。

网友M:
以后要问清楚了后,在给罚款

网友N:
先搞懂原理再偷电。

网友O:
你自己偷电过头了,我原来也是这样偷的,忘记复原了,还好抄表的是我朋友

网友P:
如果你没有偷电,那就好说了,你查一下你电表那里是不是谁接线把零线和火线给颠倒了。

网友Q:
正向与反向的意思应该指的是功率因数吧?你表述的意思是:你的无功功率表 数值比上个月多了78° 。
功率因数平均低至0.9时,交电费的时候会享受到罚款的待遇
每月平均功率因数高于0.96 ,交电费时会受到奖励!!!!!!!!【全国统一】
楼上的老师们!!!
哈 哈 哈 哈 哈 哈 哈 哈 哈 哈 哈 哈 哈 哈 哈 哈 哈哈 哈 哈 哈 哈 哈 哈 哈 哈 哈 哈 哈 哈 哈 哈 哈哈 哈 哈 哈 哈 哈 哈 哈哈 哈 哈 哈 哈 哈 哈 哈 哈 哈 哈 哈 哈 哈哈 哈 哈 哈 哈 哈 哈 哈哈 哈 哈 哈 哈 哈 哈 哈 哈 哈哈 哈 哈 哈 哈 哈 哈哈 哈 哈 哈 哈 哈 哈 哈哈 哈 哈 哈 哈 哈 哈 哈哈 哈 哈 哈 哈 哈 哈哈 哈 哈 哈 哈 哈 哈 哈哈 哈 哈 哈 哈 哈 哈 哈 哈哈 哈 哈 哈 哈 哈哈 哈 哈 哈 哈 哈 哈 哈 哈 哈 哈哈 哈 哈 哈 哈 哈 哈 哈 哈 哈 哈 哈 哈 哈 哈 哈 哈哈 哈 哈 哈 哈哈 哈 哈 哈 哈 哈 哈哈 哈 哈 哈 哈 哈 哈 哈哈 哈 哈 哈 哈 哈哈 哈 哈 哈 哈 哈 哈哈 哈 哈 哈 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