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怪的电路

楼主(2009-04-19):
请教各位大侠
N5和N6的反馈电阻R5和R8(都是100K),为什么它们不是直接接放大器的“-”输入端2脚,而要接到那个2.44V的偏置上呢?
还有R7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A:
R5 R7好象是反馈 R8是下级的偏置 R7好象也有偏置的作用 仅供参考 没看懂 里面有交流反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