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19):
西门子226的CPU手册上写的输出最高频率为20KHz,而我在使用脉冲控制步进电机转速时,电机速度设的为60000个脉冲/s,低速为20000个脉冲/s,工作很正常,这是为什么呢,它不超出CPU的输出频率了吗?

网友A:
20KHZ就是周期0.05MS,那每秒60000,周期好像只有0.17MS。脉冲可以达到100000个脉冲/s,我是这么理解的,可能不对,让高手说吧

网友B:
没找到可靠依据
仅在Micro'n Power里发现下面一段

S7-200在CPU单元上设有硬件电路(芯片等)处理高速数字量I/O,如高速计数器(输入)、高速脉冲输出。这些硬件电路在用户程序的控制下工作,可以达到很高的频率;但点数受到硬件资源的限制。

具体参数没有。望明白人再补充

网友C:
看看你的程序是怎么写的,这个应该是不可能的
电机的速度是多少,要由程序发出的脉冲频率来决定的,要看你的程序实际发的是多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看你的程序是怎么写的,这个应该是不可能的
电机的速度是多少,要由程序发出的脉冲频率来决定的,要看你的程序实际发的是多少
 同意以上说法 !!  楼主在仔细检查一下程序。。。。。。。。。。

网友E:
呵呵;
可能你设了比例系数;

楼主:
使用向导编的程序,目标速度设的60000脉冲/s,步进电机设的10000个脉冲一转,运行的很正常,如果目标速度设的70000脉冲/s,电机转的更快

楼主:
比例系数怎么设,在什么地方啊?

网友E:
呵呵;PLC上是不能设的,在驱动器上;
PLC上最高就是20KHZ;

楼主:
在驱动器上能设吗?那不是细分吗,关键是在PLC编程时设的发的脉冲速度和实际相符不?

网友F:
说不定能达到,只是波形不好,或者不能保证脉冲的正确数量。可以做个试验测试一下,以60K发100000个脉冲,看步进电机是否正好转10圈,反复多试几次,看是否有误差。

楼主:
试验测试证实脉冲的数量也正确,重复地位精度也达的到

网友G(2016-06-27):
楼主能发份S7-200的单脉冲输出的例程让我看看吗?
     我调用库发脉冲正常。用PLS指令写就脉冲数不对,请教下。我邮箱287108741@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