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19):
西门子S7-300实时数据采集到西门子显示面板需要进行什么设置?
如:将一个模拟信号引到操作面板动态显示
小弟新手初来乍到!多多指教!越详细越好!谢谢!

网友A:
1.实时显示的话,你就在PLC作好工程量转化,在屏里联接这个变量就行了。
2.要历史记录的话,就在屏上加CF或SD卡,在屏的软件上进行设具。
具体看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