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19):
麻烦各位帮我看看下面的代码有什么错误,是流水灯程式。
                ORG 0111H
                 MOV P1,#01H
 MOV R5,#07H
 SJMP DEL
 DJNZ R5,YY
 YY:           MOV A,P1
                 RL A
 MOV P1,A
DEL:           MOV R7,#450
DEL1          :MOV R6,#123
 NOP
DEL2:         DJNZ R6,DEL2
 DJNZ R7,DEL1
 RET
  END

网友A:
ORG 0111H
               MOV  A,#01H
               MOV R5,#07H
YY:          MOV P1,A
               RL A
               ACALL  DEL
               DJNZ R5,YY
               SJMP    $
DEL:           MOV R7,#450
DEL1:         MOV R6,#123
DEL2:         DJNZ R6,DEL2
                 DJNZ R7,DEL1
                 RET
                 END

网友A:
两个低级错误:

        1)  子程序一般只能调用(ACALL   ),你直接转入,错。

        2)  端口采用 MOV   P1, A 获得的是引脚状态,有可能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