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19):
要在wincc中实现物体的移动要用到c动作吗,他的坐标怎么确定

网友A:
用不用到C脚本要看你个人在脚本上的修为如何~

坐标怎么确定?以窗体的左上角为X,Y的坐标原点。

一般会有3种方法:国人喜欢使用不断修改X坐标来进行动画,这样做的缺点是:由于需要动态修改变量的X坐标,那么需要不断定期调用脚本,从而造成系统负担,因此会极大的消耗系统资源以及动画的视觉效果比较差,有C语言基础的人喜欢这样做。

第二种方法为使用动画控件,这种方法一般工控人不喜欢,因为工控人一般美术功底较差。这种方法下,用户需要使用多张GIF图片,做成GIF动画或者flash动画。

第三种方法就是使用状态控件,准备若干图片,通过改变状态的值,进行动态图片的调用,这种方法比较节省系统资源,因此西门子推荐的也是这样的方法。

楼主:
1
怎么改变状态的值,动态图片的调用是什么意思啊,我刚接触,谢谢
我QQ110391681
如果可以的话加我,咨询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改变状态的值,动态图片的调用是什么意思啊,我刚接触,谢谢
我QQ110391681
如果可以的话加我,咨询下

不要来问我,手册上会写的很明白,问我也白问,一样告诉你去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