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0):
plc可以测接触器的响应时间不?用什么方法?

网友A:
呵呵;你用PLC给信号到接触器,再测接通的时间?
给的信号也有响应时间的;

楼主:
是这样子的我们想要用plc来对单个接触器进行试验,测出接触器的线圈得电到开关输出的这个时间

网友B:
这个简单啊,  用一个计时器 ,二个输入点就可以搞定了。
x1输入时,m0线圈的电,计时器开始工作,同时y1有输出,接触器线圈也得电,接触器触点接通,这时,x2有输入,m2线圈断电,计时器停止工作,同时y1也停止输出,接触器断电。这样,就可以读出plc计时器上的数据,这个数据就是接触器的响应时间。当然,这要在plc和电脑连接的情况下,用在线模拟的方式,才能读出。

网友C:
楼上的PLC本身处理也有时间的

网友A:
呵呵;用继电器型的PLC输出给信号时,这个本身就已经延迟了;所以根本不行;

网友D:
单独只有PLC很难测到接触器响应时间,且不说PLC的响应滞后,PLC响应以后到接触器动作时间PLC难以控制。

网友E:
接触器的常闭常开各接一个输入点,同时给输入到PLC 的电源和接触器的线圈电源,那么响应时间就是由常闭断开到常开闭合的时间了,不知行不行。

网友F:
精确测试是不可能的,但忽略PLC的扫描时间(微秒级)和线路的传输时间(毫微秒级),也能大概知道接触器的响应时间了.

网友A:
接触器的响应时间本来就很短;
用PLC主要还是给定接触器电源信号肯定要用继电器,继电器的响应时间与接触器的响应时间相比已经在一个数量级上了;

楼主:
试验要求的精度为5ms左右  楼上的分析的也有道理,可不可以把测得的时间减去继电器的响应时间呢

网友G:
不    可    以    !!!!!!!!,
lz 想找理论啊???  还是没事情做了想这回事打发时间,
 给别人做好看不好用的测试 ?????????????

网友A:
还是用别的方案吧;PLC这个不好处理;

楼主:
这是客户的需要呀
那大家推荐个仪器可以测试的看看

网友H:
理论上是可以的,但可能精度不够啊

网友I:
接触器不同响应时间不同,再者是PLC不同响应时间也不同。

楼主:
也不要求高精度测量呀 ,允许5ms左右的误差

网友E:
这里有一篇文章,但下载不到,楼主可以去看看。http://www.cqvip.com/qk/95276X/198901/72588.html

楼主:
下不了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