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0):
我面试人家老总问了我这样一个问题?
我说是不是数模转换和模数转换需要一定得时间,老总说不是,当时心就凉了。
还请大虾帮忙

网友A:
是PLC有处理程序的时间吧
PLC的工作方式是读取输入状态,处理程序,输出结果

网友B:
呵呵;普通的数字量也有时间响应的;
AD及DA转换所需的时间就更长了;

网友C:
输入、输出滞后时间也叫系统响应时间,它由输入电路滤波时间、输出电路滞后时间、扫描工作方式的滞后时间3部分组成。
输入模块的滤波电路的时间常数决定了输入滤波时间的长短,一般为10毫秒;
输出模块的滞后时间与模块类型有关,继电器输出的一般滞后10毫秒左右;晶闸管的滞后时间1毫秒左右;晶体管型输出电路的滞后时间一般在1毫秒以下。
扫描方式引起的滞后时间最多2个扫描周期。
PLC总的响应滞后时间一般只有几十毫秒,对一般系统无关紧要

网友D:
这些"时间"在生活中是可以忽略的,但从科学上讲确实有这么几微秒到几毫秒的延时这在输入点上称为"防抖延时",在输出点上是为了稳定输出.

楼主:
知道了
估计老总就是问我专业名词吧
小代说的那个

网友E:
延时几十毫秒对整个系统来说影响不是很大吧

网友F:
因为PLC的工作方式是扫描的方式,要在一个扫描周期过后,统一输出Y的,所以有的输出点延时长一些,有的短一些,这在PLC的手册上都有讲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