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

楼主(2009-04-20):
我用西门子S7-200PLC CUP221的Y0控制东元TSTA 75D的伺服驱动器,对电机进行位置控制,我该对驱动的哪些参数进行修改啊,我的驱动器CN1的14号脚接24V,15脚接Y0

网友A:
先看是是什么控制方式,速度或位置控制,更改即可。一般不需要改别的参数,这是伺服特点

网友B:
具体要看驱动器的手册啊
一般是要设定控制方式,电子齿轮比等

楼主:
东元伺服驱动器手册中电子齿轮比是什么意思有什么作用,哪位大哥能给具体解释一下谢谢

楼主:
我用西门子S7-200PLC CUP221的Y0控制东元TSTA 75D的伺服驱动器,采用的是位置控制方式,二楼的大哥能在说的明白点吗

网友B:
电子齿轮比的意思就是,电机转一圈要一定的脉冲,当你发的脉冲想让电机转一圈,而又不能发出这么多时,就要用电子齿轮比这个比例数来换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