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0):
求教:

我有一个恒温箱项目,用人机界面+PLC+模块的方式我觉得较麻烦,成本也高,能不能用人机界面+温控仪的方式?如何通讯?(组态软件:MCGS嵌入版)

网友A:
用的什么温控器呢,不是所有的都能和触摸屏连接吧
连接方式触摸屏的手册中会有介绍的
用触摸屏来做什么,省成本,那触摸屏也可以省去了,设定、显示等温控器都可以做到了

三菱触摸屏手册中就有介绍GT1000的屏和欧姆龙温控器的连接

网友B:
只要温控仪支持MODBUS(或其他PLC认可的通讯协议)并有通讯口,一般都可以与任何品牌的PLC连接(PLC一般都支持MODEBOS)。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只要温控仪支持MODBUS(或其他PLC认可的通讯协议)并有通讯口,一般都可以与任何品牌的PLC连接(PLC一般都支持MODEBOS)。

一般的屏都会有支持Modbus RTU的能力,但是并非所有的屏支持Modbus ASCII~~所以最好确认一下温控器的通讯协议。

网友D:
如果有通讯接口的温控仪就可以,还要有相同的通讯协议

网友E:
理论上是可行的,我建议你装一个mcgs,然后看里面的驱动有哪种温控仪,这样就能对症下药了。

网友F:
有些人机是支持所谓自由口协议,利用本身的脚本功能或者宏功能可以实现与任何具有通讯功能的仪表通讯。

网友G:
請問,如果如果一台觸摸屏要與多台溫控器通訊,請教,如何實現!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請問,如果如果一台觸摸屏要與多台溫控器通訊,請教,如何實現!
485方式
如果支持MODBUS RTU的话很方便。

网友H:
你的MCGS应该是运行在嵌入式工控机上的吧?组态MCGS的设备,选择你的温控器,定义变量跟设备连接即可实现数据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