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0):
现在遇到个问题,我要用一组PLC(西门子CPU221,数量<32)在分布现场控制,我现在还要用个触摸屏(威纶MT506)来监测各个PLC工作状态。每个PLC都是只有一个通信口,不知道怎么连。
请大家点解点解。

网友A:
楼主你也太抠了点。

1个MT506连那么多S7-200PLC

即使连得上,那速度也非常慢。

就算无比强大的Proface也只支持最多1个GP与16个PLC的连接。

你最好考虑走DP。

网友B:
达到这样的功能成本不一定就能降下来
能连多个PLC的屏,要求肯定会高些,有可能还要加上其它的配件

三菱的也只是GT15的才能连接4个PLC,还要扩展功能卡,成本比较高的

网友C:
做到后来主要考虑网络,   开关量的逻辑控制,模拟量采集算是小CASE了
网络不仅仅要连得上, 还要顺畅, 得仔细比较网络介质,方式^^^^

网友D:
呵呵;MT506一个也就1K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呵呵;MT506一个也就1K多;
你多做几个业主还不愿意呢, 他不知道该"按"那个,  那个HMI控制哪儿了.  不是钱的问题

楼主:
同意myname的观点,就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能用多个MT506。
如果用MODBUS呢?这个协议支持多站的啊。如果触摸屏能提供像VB中的MSCOMM控件样的编程功能,那就太好了。

网友E:
用其中一个PLC做主站,其他PLC做从站。屏就只连接主站,从主站得到其他所有从站(包括主站)的数据。这样PLC和触摸屏的编程就象单机通讯一样简单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同意myname的观点,就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能用多个MT506。
如果用MODBUS呢?这个协议支持多站的啊。如果触摸屏能提供像VB中的MSCOMM控件样的编程功能,那就太好了。

一般会建议您使用西门子自己的屏做DP通讯或者使用以太网通信。

但是您的预算实在太紧了,不清楚您的通讯数据量是多少,如果很多的话,通过Modbus会让您的屏死的很难看。

另外,一般屏提供的Modbus都只提供最多32个链接对象,而您S7-200就要32个,那么屏放置在哪里呢?

网友G:
技术其实有时就是要解决资金紧张的问题的,呵呵

网友H:
CAN 口可以吗?

网友I:
建议上wincc得了,这样好做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其中一个PLC做主站,其他PLC做从站。屏就只连接主站,从主站得到其他所有从站(包括主站)的数据。这样PLC和触摸屏的编程就象单机通讯一样简单了。

doorcontrol,屏在连接PLC时应该是作为“主站”的,如果按你说的方案,岂不是有两个主站了?除非是主站的PLC有两个通信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其中一个PLC做主站,其他PLC做从站。屏就只连接主站,从主站得到其他所有从站(包括主站)的数据。这样PLC和触摸屏的编程就象单机通讯一样简单了。

doorcontrol,屏在连接PLC时应该是作为“主站”的,如果按你说的方案,岂不是有两个主站了?除非是主站的PLC有两个通信口。
那你再增加1个EM277。

网友J:
不如用平板电脑,用485口,VB自己开发软件
速度还够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