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0):
现有30个18W的节能灯,分两路,一路15个。想用一个开关控制,求教应该选用什么型号的电缆、开关用正泰DZ47-60 C16的单开可以吗?请各位老师不吝赐教,详细讲解。感激不尽!

网友A:
使用2.5mm2的铜芯导线即可。

网友B:
1平方的就行啊,15个灯的距离很远吗?

网友C:
这些基础技术以国家颁发的《低规》为标准,一路最多几个灯,一个开关最多管多少灯,总路电线计算,分路电线计算.........都有明确说明(去向考过电工上岗证的要一本就都有了)。

网友D:
你的一路也应该是并联的,所以每个灯上的电流是非常小的

网友E:
我建议用BV2.5的线
我们超市都是BV2.5的接灯没问题

楼主:
你好
大概间隔1米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平方的就行啊,15个灯的距离很远吗?

大概间隔一米

网友F:
2.5的线有点浪费,1.0的线经济实惠,短距离的话,最多用1.5的线.

网友F:
再补充一点:10A的空开足矣(建议用2P的),你自己计算一下,好好补下基础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一路也应该是并联的,所以每个灯上的电流是非常小的

您看这开关合适吗?开关选C10的应该也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再补充一点:10A的空开足矣(建议用2P的),你自己计算一下,好好补下基础知识.

恩。基础知识一定得补习。不过我考虑到节能灯是纯阻性的,可能会产生拉弧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