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0):
最近在偶尔的机会下找到了一个COPAL RE30D的编码器,接线为:RED 5-12V ; BLACK 0V;
WHITE  A ;GREEN B; YELLOW Z;请问该如何接到PLC上,PLC如何编程来确认方向?为谢!

网友A:
WHITE  A ;GREEN B 接到PLC的一组高速接口, 在PLC可捕捉到脉冲,  如正转脉冲增加,则反转减少.

网友B:
方向可以通过A/B相的先后决定的

网友B:
还要看你的计数是哪种模式,有单相1倍计数,单相2倍计数、2相1倍计数,2相2倍计数等等
看看这个图:三菱的Q系列高速计数模块可以计数的形式

网友C:
从PLC的角度来说,编码器高速计数器的值为正时定义为正转,为负数时定义为反转.

网友D:
用FX系列的话可以接X0及X1;
转向是通过A、B向的先后PLC会自动计算的;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
能否给一小段相关的程序学习学习?

网友D:
呵呵;你用的PLC是什么型号?
有PLC才好讲程序;

楼主:
我这有三菱FX系列的,麻烦你了.

网友B:
FX的用C251到C256这几个高速计数器
编程手册上的2-8-3双相高速计数器的使用这节有程序例子的
也有AB相脉冲的示意图

楼主:
谢谢!刚在手册上找到了,一开始的时候没看目录,直接找到高速处理那一块去了,呵呵!

网友D:
三菱FX系列的这个还是比较简单的;手册上有现成的例子,也很好理解;

网友E:
程序就是查看对应的高速计数器中的数值,如果是增加,可以认为是正转,反之是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