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0):
前几天发贴,有许多高人朋友回答,但我还是不懂。

收卷机的张力控制是控制速度还是力矩?
如果速度不改变,即没有速度差,怎么可能有张力呢
有时可以把张力关掉,那速度控制和力矩控制好像是相互独立的,
不懂,望大侠能解释得通俗些,谢谢了!

网友A:
就找本单位管这个张力控制的师傅虚心请教,比在网上学习更直接更有效.也可向设备制造商或供应商索取相关资料.

网友B:
直径小时,速度快,这时如果不增加外力使转矩平衡,就很容易失速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前几天发贴,有许多高人朋友回答,但我还是不懂。
收卷机的张力控制是控制速度还是力矩?
如果速度不改变,即没有速度差,怎么可能有张力呢
有时可以把张力关掉,那速度控制和力矩控制好像是相互独立的,
不懂,望大侠能解释得通俗些,谢谢了!
这个真的不好回答。因为收卷的控制根据现场的要求,五花八门的方法什么都有。如果是作同步控制的收卷,那就是恒转速控制;如果是做张力控制的收卷,那就可能是转矩控制。总之,各种各样的形式取决于现场的要求。你是不是把你的系统采用结构简图的形式传上来看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前几天发贴,有许多高人朋友回答,但我还是不懂。

收卷机的张力控制是控制速度还是力矩?
如果速度不改变,即没有速度差,怎么可能有张力呢
有时可以把张力关掉,那速度控制和力矩控制好像是相互独立的,
不懂,望大侠能解释得通俗些,谢谢了!
收卷张力控制最简单的就是转矩控制,不过随着盘径变化,恒转矩给定反映在在张力上并不恒定,速度控制也可以,辅以位置或者张力检测的外围部件,最好做pid控制也可以。楼主所讲的关掉张力个人认为就是两种模式的切换,速度模式和转矩模式,例如收卷到最后,后面不再产生张力,也许就要转换到速度模式结束收卷。

楼主:
PLC程序里是控制速度的设定值,而张力控制只是去修改转矩的上限。

楼主:
PLC程序里是控制速度的设定值,而张力控制只是去修改转矩的上限。
我不知道是速度来改变张力,还是张力来改变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