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0):
PLC的I/O坏了怎么办?能否给出一个信号及时切断相关设备?

楼主:
哪位大侠知道,帮忙一下。谢咯

网友A:
如果PLC没坏,仅个别输入输出点有问题可以换一个用.如果I/0全部坏了而程序监控能正常强制输入输出,那么是I/O芯片坏了,换上相同型号的就好了(热风枪温度不要太高,小心别搞坏周遍其他芯片).当然修理最好到专业公司,自己搞容易出问题(没人给保修).

网友B:
呵呵;如果PLC上有多出的点可以把程序改一下,移到另外的点上;
也可以加一个扩展模块,把坏的点移到扩展上;
至于维修,就要看水平了;

楼主:
我用plc控制同步发电机励磁,坏了是可以换,问题是当PLC坏了,我要先断开发电机断路器,这样才能起保护作用,不然很危险。我怎么才能让保护的装置知道PLC口坏了?

网友C:
点坏了换一个就好了,程序上修改,外部线改动。
当点坏的时候,你想切断外部控制设备,PLC本身无法做到这样。

网友B:
呵呵;PLC本身是不能测是不是有点坏了的;比如在程序中Y0输出,但这个继电器烧了,PLC也不可能知道;
所以这个只能借外部设备;

网友D:
如果PLC上还有可用的点,可以把程序改一下,输出点坏了就该输出,输入点坏了就该输入,改完外部,再改编程,就OK了!!!!

网友E:
可以设置I/O通信时间的,超过时间CPU停止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用plc控制同步发电机励磁,坏了是可以换,问题是当PLC坏了,我要先断开发电机断路器,这样才能起保护作用,不然很危险。我怎么才能让保护的装置知道PLC口坏了?

      如果损坏时是开路,那可以搞个双触点控制(备份触点),只要有一个好的就能正常控制。

网友G:
检测要靠自己编程解决的,如果IO点坏了会对设备有危险,那就要在设计时,避免这个危险了

网友H:
拆开看看能不能换,不能换就只不用这个点了。

网友I:
做双触点控制   只要一个点好使用就能工作  当两个点动作不一致时就报警!

网友F:
可惜!基本上是答非所问。

网友J:
I/O点坏只有两种情况,一是I/O点常开,一是I/O点常闭,是否可以在这上面想办法呢?

网友K:
断路器下面可以加一个接触器,利用PLC的输出点来控制,当PLC出问题时应该可以得到保护

网友L:
把输出触点反馈到多余的输入触点,然后在程序里编好反馈回输入点的判断输出点状态是否符合真确的状态,前提是要多花费输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