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0):
该涌浪保护器的作用是什么呢?
安装位置对吗? 谢谢

楼主:
用来防雷的,请问他在动力柜中的安装位置有什么要求呢?是不是在总的断路器上面?

网友A:
1.主要结构及工作原理
电涌保护器的工作原理,两个电极分别与L(或者N)和PE线相联,两个电极之间形成一个电气间隙。电网在不超过最大持续运行电压的情况下运行时,两个电极之间呈高阻状态。如果电网因雷击或者操作过电压使两个电极之间的电压超过点火电压时,间隙被击穿,通过弧光放电将过电压能量释放。冲击波过后,电弧将被由分弧片和灭弧室组成的灭弧系统熄灭,恢复到高阻状态。
2.作用
BY系列电涌保护器采用了一种非线性特性极好的压敏电阻,在正常情况下,电涌保护器外于极高的电阻状态,漏流几乎为零,保证电源系统正常供电。当电源系统出现上述情况的过电压时,电涌保护器立即在纳秒级的时间内迅速导通,将该过电压的幅值限止在设备的安全工作范围内。同时把该过电压的能量释放掉。随后,保护器又迅速的变为高阻状态,因而不影响电源系统的正常供电。

楼主:
涌浪保护器上面还有个空开,不知道起什么作用,另外他的额定电流规格怎么定?谢谢

网友B:
浪涌上面的空开是对浪涌保护器的保护,防止浪涌保护器具被击穿时电路短路,会越级跳闸或是影响到用电设备的正常工作。
另外,工作电流的确实主要是根据当地的雷雨情况,一般在我国的山区和南方先用的比较大,北方选用的比较的小。我们的设备安装到南方的大概选100KVA以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