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0):
设备要加一些外部的数字显示,买的是omron(型号m7e-01hgn2)的数码显示管
问:
  1.    11根接线各是什么作用
  2.    不用插座直接把线焊接在后面可以吗?

楼主:
怎么没人理我啊

网友A:
在查不到手册的情况下,用直流可调电源加估计的限流电阻,一个一个地把几个脚位都试过来,先判别出那个是公共端,及共阴还是共阳的,然后再试出每个脚位对应了那个段亮,不就可以列出脚位图了么?有时查手册化个半天也查不到,不如还是直接用此办法试起来快。

网友B:
楼上的说的很好!

楼主:
谢谢啊   前两天有事没来   等会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