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0):
我是三菱新手,有个问题象各位前辈请教,请指导一下。
三菱变频器型号  FR-S540E-0.4K-CH, 各个数字字母都代表什么意思啊?
       FR-S520SE-0.4K-CH, FR-S520S-0.4K-CHR??

网友A:
在这上面下载变频器样本,仔细看一下了
http://www.gkooo.com/sl/index.htm

网友B:
是的,三菱的选型样本上都很清楚的,不过现在新的样本都升级了
5代表系列,通常称为500系列,升级了到700系列了
540电压是380的
520电压是220的
0.4代表功率

S系列的升级稍微有点不同,S变成了D,FR-S540等都升级到了FR-D740等了

网友C:
FR-S520S-0.4K-CHR是更早期的,是FR-S520S-0.4K-CH的产品加一个RS485接口;
与FR-S520SE-0.4K-CH就一样了;
现在统一是D70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