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总死机?

楼主(2009-04-20):
大家好,小弟最近才接触plc。

我们公司里的一台设备用的是三菱plc,最近总是在自动运行的时候死机,触摸屏上报警提示:PC<=>PLC:
Y1200、Y120C、Y120F前面对应的符号呈现红色;

Status Input:
X1007、X1008、X1009、X100A、X100B、X100C、X100D、X1011、X1012、X1013、X1014前面对应的符号呈现绿色;

Status Output:
Y1025前面对应的符号呈现红色,并一直闪烁,Y102B、Y102C、Y1030、Y1037、Y1038、Y103A、Y103C、Y103D前面对应的符号呈现红色;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怎么解决呢?

网友A:
是什么型号的
灯亮表明有输出

楼主:
是三菱FX2N啊
问题是输出显示红色还一直闪烁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B:
胡扯,2N的有这样的地址?

网友C:
FX2N哪有这么大的地址,是大型PLC吧
输出一闪一闪的,并不代表死机,可能是显示状态
触摸屏中的位开关通常有设置成闪烁状态的选择的

楼主:
不好意思我是新手
输出指示呈现红色闪烁状态是不是说明程序回路有问题

网友C:
程序出现问题基本上不会有
红色闪烁应该是编程者相通过者闪烁提醒机器有些地方需要注意,比如机器的报警、警告等
不知道你这是台什么机器、红灯闪烁对应的内容是什么

楼主:
不是机床本身的报警灯闪烁,是plc输出指示呈现红灯闪烁啊
就是不清楚为什么?
在网上看到有人说输出指示呈现红灯闪烁是程序回路有问题,可是检查也没发现什么问题,机器可以运行只是时不时会死机
我们这台机床是检测电脑硬盘盘片缺陷的,通过高功率激光射到盘片上,根据反射回来的信号来判断是否为合格品...
有人说可能是光电传感器有问题?

网友C:
触摸屏还是PLC上的,如果是PLC上的具体是哪个指示灯,如果是对应每个点的指示灯,那就不会有问题,如果是PLC上的ERROR等闪烁,那就可能是程序本身或是PLC本身的问题了

网友D:
呵呵;FX的输入是8进制,所以不存在地址中有A、B、C的情况;
你用的是Q的吧;
连上电脑监控一下对应输出点;

网友E:
红灯闪烁有三种可能性:一,程序回路本身有问题,二,使用了特殊指令却找不到相应的特殊功能模块,三,PLC和其他设备通信时出现问题.你可以对照我说的,自己看看问题出在那里,前两种情况你通过模拟监控能够找到大概的地方,第三中情况要查找相应的特殊积存器对照ERRO表进行查找.至于有时会出现问题,可能是当程序调用到相应的指令时才会暴错,当调用不到时将会是正常执行.出现这样的情况可以肯定是后两中情况中的,细心找总会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