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9-04-20):
我们厂有台cpm1A PLC 需要改程序,但是修改程序时发现除了程序里用到的通道能用,加程序时其它通道都不能用,请大家帮帮小弟是不是其它通道被锁住了

网友A:
呵呵;你用的哪些通道?
先找手册查一下;

网友B:
是否那些通道,在设置里被禁止了,或者地址不对

楼主:
比如它用到的是20000-21000,22000以上就不能用,比如用了程序就要出错他的点该断开时断不开,改用输出继电器就没问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