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0):
比方说,老板在国外的办公室就可以了解他在中国工厂设备的运行情况。
请问如何实现?具体会用到什么技术?什么硬件和软件?
谢谢~!

网友A:
那就用以太网呀,一般的控制只用到现场网这一层。

网友B:
用组态软件是可以的

网友C:
这主要是两层,一个是工厂监控,另一个是互联网的通讯,用组态软件应该是可以了

网友D(2009-06-07):
这么简单的呀,已经装了监控的设置一下就可以了,一般的监控系统带网络功能的,是光纤接入的话就更好了!

网友E:
现在的元件都有远程功能了

网友F(2009-07-18):
推荐您试试OPC。OPC之所以盛行的一个原因就是它实现了这种远程监控,让高层领导在最短的时间内可获得最精准的数据做出正确的决定。举个例子而言吧,如果在您工厂里有个硬件设备A,然后您可以选一个为设备A 工作的OPC 服务器 (i.e. OPC Server for A) OPC技术都是即插即用,并且大部分的工程控制硬件设备都已经有了与其搭配工作的OPC服务器,你可以从多家OPC供应商那里咨询并选择您需要的。

其次,在您工厂和您老板的那一边,您可以安装OPC Tunneller,避免了DCOM的调试问题,实现了远程的连接问题。您老板就可以从任何一种OPC客户端(如果您没有,也没关系,OPC Tunneller里带有MatrikonOPC 的免费OPC客户端OPC Explorer) 里轻松获得工厂里的数据。

这样的实践在北美也不是个例了。如果您想获得更多信息,您可以联系Jane:china@matrikonopc.com.

网友F:
OPC Tunneller 的性能简介免费下载
关于上述所提到的OPC Tunneller, 您可以在这里免费获得其介绍信息:
http://www.matrikonopc.cn/products/opc-data-management/opc-tunneller.aspx

这里下载其性能简介:http://www.matrikonopc.com/downloads/596/datasheets/index.aspx

如果您想对OPC先做一个大概了解的话,我推荐您到这里视听OPC的免费教程:
http://www.matrikonopc.cn/downloads/what-is-opc.aspx

网友G(2010-03-13):
组态软件就够用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