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0):
用三菱PLC控制八个伺服,8点输出,8点输出,怎么选型好?

网友A:
这样的配置出来估计成本不会很低的
用FX要扩展几个模块
用Q的,选个Q00JCPU-SET  1个,这个集成CPU、32点如32点出模块一个,电源和5槽基板
再加上一个8轴的定位模块,QD70P8
这样的配置1万多一点
只是没有插补功能

网友B:
呵呵;不考虑价格的话用FX2N-32MT+FX2N-20GM三个;

网友C:
价格不低,而且有点复杂呀

楼主:
直线运动,没有插补.

网友D:
要用定位模块的,而且要64点的输出入模块,才可以做绝对位置控制的

网友B:
呵呵;用一台PLC控制不管什么方案价格肯定都要1W多了;
条件允许可以考虑用几台PLC的方案;

网友E:
都是高手,我在测试我的恢复功能,版主千万别锁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