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0):
最近公司打算给配台笔记本电脑,请高手推荐一下电脑配置或机型,主要用来运行WINCC STEP7-200   AUTOCAD2006等软件?

网友A:
我的电脑是IBM T23,配置512内存,1.13的CPU,运行以上软件是没问题,按照现在的配置基本都是双核的CPU、1G内存那是完全没问题的。

网友B:
普通配置就可以了,这个要求不高的,最好是1G的内存的

网友C:
WINCC新版本要求至少1G内存的,我自己装了一个WINCC,原来512的内存,没办法买了个2G的内存条加了上去,感觉比以前快多了!
没装WINCC之前,平时进程数是30多个,占用内存大约400M左右;装上之后,现在平均进程数是70个左右,占用内存大约1000M左右。

注意一下内存和操作系统的问题应该就可以了,毕竟现在电脑配置一般都很好了

网友D:
就我個人看法,你無需去本本上安裝Wincc,因此隨便你買什么PC都可以。

首先,隨著Wincc版本的提高你的本本肯定跟不住變化,兩年里,Wincc從6.0 SP3到現在的7.0 SP1,容量從1.3G到目前的5.1G,內存要求提高了4倍,你的本本可以?

其次,現在的本本大多為寬屏本本,而現場的工程師站等大多為標準屏,因此你的畫面將嚴重變形,所以,除非你安裝高版本的Wincc有支持多種格式的屏尺寸外,你別無選擇,而高版本的Wincc恐怕單單安裝與使用你都要頭大。

最后,從Wincc V7 SP1亞洲版開始,將使用硬件加密手段,屆時你老板還要給你買套正版Wincc,先問問你Boss同意不?

网友E:
买个西门子编程器PG就什么都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