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0):
毕业设计要做一个钢坯切割的题目,割枪要上下左右移动呢,但不知道怎么实现,一个做过的朋友说要按帧实现,脚本很难,不知道怎么安帧做   各位高手指教下

我QQ110391681

网友A:
脚本不是难,而是效果不好~~因为脚本的最小执行周期为250MS,也就是每秒钟4张,根据人的视觉,每秒小于24帧会不爽,因此在另外一贴让你去使用状态图去作。

去看Wincc使用手册,你会明白什么叫做状态图,如果你对你的软件不熟悉,那么如何能更好的运用它?

为了毕业而设计,还是为了将来有饭吃而设计,这一点需要先明白。

网友B:
可以把这个图片复制4个放到相应位置,然后根据时间来判断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