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0):
大家帮帮忙,写个程序,C语也可以,要是汇编就更好了.力争上游lqh9@qq.com谢谢了

按键要能控制各部做的开和关,各不相互影响.

每个按键动做时LED灯要亮2秒

按键1控制步做1
按键2控制步做2
按键3控制步做3
按键4控制步做4

步做1:K2导通6秒后,K1导通3秒关闭2秒导通3秒,K2:K1都关闭2秒后重复.

步做2:K3导通9秒后,K5导通3秒关闭2秒导通3秒,K5:K3都关闭2秒后,K4导通9秒后,K5导通3秒关闭2秒导通3秒,K4:K3都关闭2秒后重复

步做3:K6导通

步做4:K7导通
http://

网友A:
这个应用是非常简单的时序和按键控制了,教科书上都有案例吧!

网友B:
详细的问题你自己去解决,我这里给你个提示或参考.
其实用单片机来编逻辑关系较复杂的问题的时候,我一般先把程序用PLC的梯形图编好,然后模拟运行没问题时,再按梯形图把它按MOV C, X1,ANL C, X0;ORL C,M1;MOV Y0,C;......这样的方式来手工转换为单片机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