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0):
我看书说用低压验电笔可以判断感应电,方法如下:
     一般验电笔测量较长的三相电路时,即使三相交流电源缺一相,也很难判断出是哪一根缺相。此时可在验电笔的氖管上并接一只1500pf的小电容(耐压大于250v),测带电线路电笔正常发光。如果是测的感应电,电笔不亮或微亮。

小弟刚接触这方面,想问下这么做的原理是什么?为什么会有不同?谢谢各位大侠先。

网友A:
楼主,如果没有电容怎么做呢?怎么来区分所测的是否是感应电

网友B:
三相缺相直接用电笔测量就可以。

网友C:
缺相的话,亮度是不一样的

网友D:
应该不需要电容的,把电笔接近电缆的外皮

网友E:
呵呵。现在有数显的测电笔了,很容易就区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