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机床故障

楼主(2009-04-20):
我厂有台中捷机床有限公司生产的 TOX6111B/3  卧式镗床。主轴不定期停转。
主电机不过载。PLC数控接口是否控制主电机。
肯请师傅和朋友们 能帮忙解释一下。本人表示万分感谢!

网友A:
是什么数控系统呀!说明白点大家一起来学习学习。或者贴个图探讨一下。

网友B:
不定期就有可能有位置接触不良,优先查外部开关

网友C:
你可以先查下,PLC是否一直有输出,如果一直有输出的话,那就有可能是触点接触不良

网友D:
以前修过数控机床小毛病,可以看看5V电压正不正常

网友E:
这种不定期停转的情况触点接触不良的可能性比较大

楼主:
TPX6111B/3镗床,就是没有图纸。要是有图纸,我也有可能 分析。PLC数控是控制走刀的。
请问:PLC系统一般控制主轴吗?  谢谢朋友们的关照。

网友F:
看看是不是接线有断的地方,不可靠了

网友G:
可能是接触不好,线路有不通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