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0):
240平方的电缆可以过多少个电流!怎么算。公式?有多少个KW?

网友A:
如果是三芯可以过500-600安电流 如果是单芯可以过600-700安 承受负荷电机大概是350KW左右

网友B:
电缆有铜芯和铝芯的,用铜芯的楼上说发是可以的.还要考虑环境温度,是否穿管等问题.

网友C:
你说的是5芯铜质的吧
应该在500A多一点你的考虑散热问题如果是电缆槽的话可以

网友D:
500安左右

网友E:
一般情况的话可以过550A的,穿管等要考虑

网友F:
保守点每平方按2个电流计算也就是480安,按2.5个电流计算就是600安了

网友G:
也就是500-600个电流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保守点每平方按2个电流计算也就是480安,按2.5个电流计算就是600安了
这个算法应该是比较实用与可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