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E PLC的问题

楼主(2009-04-21):
公司有一台贴膜机,所用的PLC为GE Fanuc SERIES  90-30的电源模块,如果这个模块出现故障的话,我可以直接换一个新的电源模块上去吗?是否涉及到程序和地址设定的问题?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A:
是模块式的还是整体式的
如果是模块式的,应该可以换下,不会有程序地址问题吧
程序是不会放在电源模块中的,是放在CPU模块中的

网友B:
90-30是模块式PLC;
电源与CPU如果是一体的,那么更换时就要涉及到程序;
如果单一个电源板,直接更换,对程序没有影响;

网友C:
换电源模块不会涉及到CPU模块里的程序的.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老师了,应该没错了,是模块式的

网友D:
针对单独的电源模块,可以更换的,也可以找相同电压等级的开关电源代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