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1):
像键盘、条码枪输入电脑的数据都是ASC码,像条码枪可以在文本上就直接把扫描到的信息写入,那么如果PLC也向电脑发送ASC码,能否直接在文本上面显示?如果可以,通讯方面该如何设置,谢谢!

网友A:
你要把PLC的数据在电脑上显示的目的是什么?
我知道HMI是针对PLC数据显示的

网友B:
PLC数据在电脑中显示,首先是通讯问题:硬件方面的通讯电缆(以及通讯口转换器),软件方面是通讯协议(WINDOUS并不认可PLC的协议,要另加驱动).
当通讯顺利就可以在PC与PLC之间传递数据了.PC到PLC的数据一般存在PLC的寄存器里,而PLC到PC的数据你必须给它一个存储地址(比如一个数据库),这样就可以在电脑屏幕上显示这些数据了.

网友C:
了解PLC的通讯协议,然后用高级语言编写通讯程序

网友D:
两个方面:一个是通讯用的特殊功能模块.另一个是基于特殊功能模块的PC程序.
通信协议在PLC上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E:
什么PLC,如果是三菱的,有个简单的方法
简单的设置,不需要编写复杂程序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176513

网友F:
硬件成本低,较通用的有 PLC与PC串口通讯, 通讯程序/协议 有些麻烦..

网友G:
只要通讯对了,就可以用EXCL里面的VB把相应地址中的数据显示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