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1):
显示仪表 的报警输出触点 是220VAC 为什么把线从报警端子摘下,测量还是220的电,这个电是那给的。

网友A:
仪表电源部分提供。报警是只是接通了其电源,与外部无关,只要你不复位它总有220伏输出

网友B:
什么仪表, 报警输出是否输出一对触点信号,还是输出一个电压信号。

楼主:
报警输出的端子上没电 ,只是接在端子上的线是带电的,接不接端子那根线上都是有电的,不知道是从那里接过来的。 仪表报警内部触点是常开点

网友C:
你摘掉线的有电吗??

网友D:
这样看来你的显示仪表报警输出触点应当是输出一个开关信号,线上的220V应当是由外部电源供给的.查下带电的那根线是由哪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