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600.00

楼主(2009-04-21):
请问在MUDBUS-简易主站通讯中,A640.00支不支持上升延触发,也就是给个上升延能不能把通讯数据发完为止?资料上面没有关于这个的,我的意思是不是在发送数据期间A640.00要不要一直导通,~-~

网友A:
你做一个置位信号让A640.0=1,随即通过中间变量再将其变为0,也就是A640.0是一个脉冲的信号

网友B:
A640.0的变化比较随机,不是说你想让它什么时候为ON就为ON的。

楼主:
欧姆龙技术支持的人说"A640.00位为1表示通讯在执行中、为0表示执行结束。" 那怎么能说是随机的呢

网友A:
是可以置位的,但必须是脉冲的信号,用中间变量再将其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