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下载PLC硬件信息时出错

楼主(2009-04-21):
我使用的是S7的仿真软件,在下载硬件信息时出错,出错提示为:

楼主:
问题补充:在第二幅图里的Module type和Accessible Nodes栏怎么没有内用

网友A:
1、请描述您使用的软体版本以及操作系统版本。
2、您在使用时是否事先开启了PLCSIM?
3、您系统上的Set PG/PC Interface中是如何设定的?

网友B:
我估计多半是硬件组态的问题,你把你的硬件组态编译一下试试

楼主:
我使用的是step7_v54,操作系统是

楼主:
问题补充
操作系统是:Microsoft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版本2002 Service Pack3
S7版本为:step7_v54_sp31
我事先是打开了PLCSIM完成到这一步:
,并点了RUN;
但我关掉重新打开,并新建了一个项目还是出现此问题;
另外我的PG/PC配置如下:

网友C:
支持楼上的回复,建议加精。呵呵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支持楼上的回复,建议加精。呵呵
老大,你没看请论题哦~~~~~~~~
楼主,请您将您的Set INterface……设置为PLCSIM(Local)试试看。

楼主:
谢谢8楼,我的问题还存在!
按照你的要求做了之后,下载硬件时出现:uploadImages6/fcfb80f44ec1411468ee1272a28d8d1e.jpg[/upload]
用命令“PLC→Diagnostics/Settings→
Hardware Diagnose”打开CPU 的硬件诊断快速视窗(Quick View),
显示该站中的故障模块。出现:
,[upload=jpg]

楼主:
我的Set PG/PC Interface 组件里,CP5511,CP5512,CP5611,RS232 PC-Adapter 的驱动都不能安装,请问不能下载是不是这个原因,如是该怎样解决